触摸屏(台达)在与单片机、PLC等下位机成功连接后是不是一直询问下位机状态

楼主(2014-09-16):
RT,我将屏做主站与电脑连接通过串口查看RS485口数据,发现屏一直向电脑轮询各个寄存器的值。有没有办法让屏不这么频繁询问?

网友A:
触摸屏和PLC通讯一般都是轮询方式, 不这样数据怎么刷新呢。

网友B:
可以使他慢一点,设置小的通讯波特率试一试。

网友C:
可以考虑使用宏+StationOFF试试,就是通讯断了,将其关闭。也可以写在宏中,定时询问

网友D:
设置小的波特率试验一下。

网友E:
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到jqmkd.com去发你这个问题.

有人回的~

网友F(2018-06-25):
专业提供打印机、微型打印机、PLC配套打印机产品,多种接口、电压可选,打印机接口有:并口、RS232/TTL/RS485/USB,标准5V供电,可选12-24V直接给打印机供电使用,用于生物制药灭菌设备实时打印记录,电子天平称重计量记录打印,需要的联系:QQ:81617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