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W数显功率表注意事项?

楼主(2014-09-16):
DW数显功率表注意事项?

(1)选择功率表的量限时,除考虑应有足够的功率量限外,还应注意要正确选择功率表中的电流量限和电压量限,必须使电流量限能容许通过负载电流,电压量限能承受负载电压,这样测量功率表的量限就自然足够了。

(2)功率表的接线必须遵守“发电机端”规则。

(3)一般功率表只标注分格数,而不标注瓦数。不同电流量限和电压量限的功率表,每一分格代表不同的瓦数(即分格常数)。在测量功率时,应将指针偏转格数乘以分格常数,即可得到功率表读数。

(4)如果使用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时,实际功率应为功率表的读数乘以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的变化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