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200的位寄存器

楼主(2014-09-16):
请问下面的那个M006的位寄存器的值为什么不能改为0?为什么一直显示是1?

网友A:
你这个程序只有一部分,肯定是有其他的程序在给这个M16置位。你在查看一下这个M16的使用次数,是不是其他的地方用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