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时间为基数,如何计算动态密码,

楼主(2014-09-16):
我一设备操作界须动态密码才能进为,但不知道如何计算动态密码

例如:以时间为基础来读取动态密,有怎么样的公式计算出来,

例如2014 09 14 09:14的动态密码是多少。计算公式是如何来的,

网友A:
动态密码????

网友B:
这个只有人家设计的时候才知道的呀,比如我用时间来做一个基数,然后再取一个比例,比例的值也不知道,这个比例公式可以是加减乘除,你不知道这个比例,你又怎么知道人家是怎么计算的呢

网友C:
我也想知道呢!!!!!!!!!!1

网友D:
用时间来做一个基数,应该是停机的时间或手动输入一个时间。

网友E:
你想知道人家的密码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想知道人家的密码算法。

是啊,我前天把那密码弄过来,79597,能不能根据这个密码推算出公式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有人家设计的时候才知道的呀,比如我用时间来做一个...

密码 我弄来了,79597根据这个密码能计算出公式来吗??

网友E:
一组密码你就想推公式?

你太牛皮了。

网友F(2019-02-27):
指令来限制设备使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