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传感器与台达PLC

楼主(2014-09-17):
我使用的是一个台达PLC加一个AD模块,检测称重传感器每一次的最大值(最大值是瞬间就回零的),求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可以建个寄存器,当转换的值大于寄存器里的值就将值存入寄存器,在一段时间内循环比较就可以找到最大值。

网友B:
读取模块的现在值,采用楼上说的方法比较存储,当减小时,采用变址方式寄存器+1,存储新的最大值。

网友C:
也可以连接到人机界面上,做一个趋势图,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