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LCSIM模拟DB1的实际值呢?

楼主(2014-09-17):
比如,DB1中有一个地址是76.0,类型REAL,初如值0.000000e+000

我在PLCSIM中输入DB1.DBD76,选择REAL,输入5000,但是在DB1中的实际值那里闪一下,就没有了。

应该怎么改呢?

网友A:
  你说的两个好像是不一样的数据类型,DB1中有一个地址是 76.0 ?这是一个什么数据类型?求解说

网友B:
76.0是一个位地址。首先你在程序中要没有给DB1.DBD76赋值。还有你输入的5000格式也不对,应该是5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两个好像是不一样的数据类型,DB1中有一个...

地址应该是双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76.0是一个位地址。首先你在程序中要没有给DB1.D...

 在plcsim中,输入5000.0后,在DB1实际值地里闪一下,又恢复成零了。

plcsim中也变成零。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C:
真心想学习一下了,谢谢啊。

网友D:
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到jqmkd.com去发你这个问题.

有人回的..

楼主:
明白了,在FC1处有个模拟量判断,每次输入的值都给恢复成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