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师告诉小弟这个风阀怎么接线啊

楼主(2014-09-17):
哪位大师告诉小弟这个风阀怎么接线啊

网友A:
你这个图纸不完整,应该还有一个KA1、KA2控制风阀打开和关闭的部分。

楼主:
您那里有电路图吗????

网友B:
KA1是开阀接触器,KA2是关阀接触器,假设现在风阀是打开的,L1---开到位行程开关--KA3的线圈--N构成回路,由于KA3得电,其常闭触点断开,SB2启动打开风阀按钮失效,只能有关闭风阀动作,按下SB4后X1--FU1--SB1--SB4--KA4--KA1常闭--KA2线圈-KA4常闭,同事自锁KA2,关阀电机动作到关闭状态,如此循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