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 modbus通讯报错

楼主(2014-09-17):
各位大神:

            我在使用proface GP4401ww 触摸屏 做modbus通讯时,如果read 0区的DI变量 超过 7个就会出现RH

AA036报警.proface屏做主站,西门子341模块 做从站.4区的AI  变量都是可以正常通讯的.请问是我PLC侧的通讯写的有问题和还是屏上有什么设置没做?

网友A:
原因

如果使用的地址超出指定地址范围,将显示一个编号以RHAA036~RHAA039开头的错误。

解决方法

脚本或画面上的部件可能使用了不支持外接控制器的地址。如果某些部件或功能使用了不支持的地址,且这些部件或功能在所有画面上都触发通讯,则所有画面上都会出现这些错误,例如:系统数据区、报警、采样、全局D脚本、全局窗口以及逻辑程序。

按如下步骤检查是否有设备使用了不支持的地址。

从GP-Pro EX的[工程]菜单中,展开[应用]并选择[交叉参考]。

在显示[交叉参考]对话框后,从[对象]下拉菜单中选择[全部]。

根据错误代码,检查下列是否有任何一点对于显示为蓝色的地址是正确的

建议咨询Proface厂家,热线电话021-63615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