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6.53/55web外网发布问题

楼主(2014-09-17):
小弟跪求各位大大解答~

由于没有固定ip所以做web发布的组态王机器上使用的是花生壳域名解析。

测定内网发布,没有任何问题,可以监控。外网发布的话只能看到发布的画面,画面里所有变量的值均为0

而且组态王web发布电脑上不显示连接客户机访问。

咨询了客服说需要开放556数据刷新端口,我也开放了,可还是不行。

详细的设置在资料里~

网友A(2014-11-08):
你说的应该是跨网段的访问,另外,外网不能访问有路由器的网段,而且跨网段需要开通TELNET服务的。

网友B(2015-03-12):
看了一下你的附件,路由器里面的DZM主机选项,把你的电脑的内网地址设一下试试

网友C(2015-06-18):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楼主还在吗??跪求出来帮个忙~~

网友D:
可以直接发布成web的:

测试:http://www.zstel.com/xscreen.htm

网友E:
可以安装一个安卓客户端

下载地址:http://www.zstel.com/xclient.rar

网友F(2015-10-03):
我也与楼主遇到同样问题 希望楼主帮忙解答 谢谢

网友G(2016-03-28):
我遇到的问题是发布失败

网友H(2019-03-05):
我遇到的问题是发布失败,虚拟目录创建失败

网友I(2019-11-20):
web发布工程的网络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