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RS-485的通信距离几乎是无尽的

楼主(2014-09-17):
RS-232/RS-485中继转换器一边转换还一边中继,每接一个中继转换器那么RS-485的距离就再增加1200米,还无需外接电源。中继转换器将RS-232口转换为相互中继的2个RS-485口。

网友A:
试过吗?

那种零延时应该不能。

确实有可以的, 要看具体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过吗?   那种零延时应该不能。确实有可以的, 要看...

确实不可能是真正的无限远到绕地球转,节点也不可能无限多,连IPv6都有限。找到了专文《RS-485通信的节点和距离的理论极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