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软件怎么把编辑里面的对齐功能按钮放到窗口上显示

楼主(2014-09-17):
台达触摸软件怎么把编辑里面的对齐功能按钮放到窗口上显示

网友A:
导航栏,工具 ,勾选

网友B:
还有这种功能吗???

网友C:
直接按钮做,好像不行。部分元件有坐标参数,可以考虑用宏来调整坐标,来对齐。印象中动画可以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