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模拟量为什么要读取呢

楼主(2014-09-17):
如题,感觉只需要使用To指令,就好了,模拟量可以正常输出,为什么还要使用From指令呢

网友A:
这两个指令一写一读。读是为了检查实际情况

网友B:
考虑程式严谨的话,可以用From指令来读模块型号,作判断,来断定模块是否安装,从而保证设备正常运行;不用From指令,模块也可以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