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扩展模块不输出

楼主(2014-09-17):
台达主机带拓展模块,程序监控,有输出,主机输出了,但是拓展模块没输出,本来以为是主从站通讯,可这是拓展模块呀,也要通讯吗

网友A:
1.看看地址有没有搞错,

2.模块上的指示灯有没有亮,

3.重新插拔一下连接线,前两天我有一个输入扩展没信号,结果是连接线没插好

网友B:
电有吗?看看电压是否正常,接口也可能坏了或没有插好

网友C:
拓展莫块是否坏的,检查一下

网友D:
检查:

1.硬件连接

2.程序中扩展模块地址

网友E:
连接线、硬件连接检查检查

网友F:
扩展模块需要独立的电源,估计你忘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