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380V转220V的变压器,不是普通的,是二次侧两相都是120V

楼主(2014-09-17):
用过什么型号的呀,给我一个,这个图纸找不到型号

网友A:
市场上类似很多,你这个似乎是定制特殊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场上类似很多,你这个似乎是定制特殊形式

没买过这类的不知道能不能找到

网友B:
这个是进口设备的变压器。

我见得实在多了

网友C:
市场上找个卖变压器的告诉他你的要求,厂家立马会弄出来。我们单位大量使用这类非标变压器,就是定点厂家,我们提要求(电压比以及容量),厂家设计自己做。

网友D:
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到jqmkd.com去发你这个问题.

有人回复的

<此处内容被屏蔽>

网友E:
正泰的可能有,你可以查下

网友F:
在初次级线圈确定情况下,次级串联起来用就是240V吧,不可能有220V,除非降低输入电压。

网友G:
正泰的有,但是有没有3KVA的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