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 M340更换CPU问题

楼主(2014-09-17):
本人新手,单位M340 PLC 的CPU因为突然停电烧了,现在新买了一个CPU模块,我想问一下,要是烧坏的那个CPU装的那个存储卡里边的程序没有丢失的话,我现在把这个存储卡插到新买的CPU模块上是不是就可以用了?不用重新写入程序了吧?请大家支招,谢谢了!

网友A:
原则上是可以的,m340的sd卡支持即插即载的,

网友A:
你可以用同一个卡在数台同样设备上加载程序

网友B:
试一下原理上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