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气炉保护箱

楼主(2014-09-17):
有一台燃气炉,想做个有压力、温度报警及可以用电磁阀切断燃气的保护箱,请朋友给介绍方法,谢谢了

楼主:
压力传感器的型号、温度传感器的型号,电磁阀的型号,及电路图,有谁做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过的。                       ...

你好,要是做过的话,帮忙给介绍一下好吗?

楼主:
学学1234567 的回复对: 明亮天空  做过的。         ...

就是用的元器件和控制箱的电路图

网友B:
燃气设备有专用的控制系统、电磁阀、减压阀、过滤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