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经常跳闸

楼主(2014-09-17):
我们厂有台天车,主起是切电阻启动,用的是225A的开关,每次上升时启动电流在230左右,有时能达到270+,工作时电流在60-70,最近频繁跳闸,有时能将上级开关拱跳,而且换向接触器短期内也经常粘。这个是操作工的问题?还是的确是哪些地方有问题呢?

网友A:
我碰到个高手操作工,不制动,就靠在低速档点动,把重物在空中定住,这对电机和接触器的损伤是非常大的。换向接触器触点粘,这就是跳闸的原因。换向接触器就是启动用的,更换电流等级更大的接触器,或者正反转转换间隙加时间继电器控制,操作工为了省时,正反转很频繁,不会等电机完全停止再启动。

网友B:
你 看看甩阻接触器有没有问题,是不是一给就把电阻全部加入了。这样也可以造成启动电流大。

网友C:
接法和操作有问题啊

网友D:
  也有可能是 换向接触器 触头坏了,更换一个新件再 看

网友E:
重点检查转外接电阻接触器,是否有粘连,第一档应没有接触器得电,全电阻接入,以后逐档去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