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帮忙三菱PLC

楼主(2014-09-17):
三菱PLC中触碰开关X000后T1秒后Y001动作,T2秒后Y002动作,如何用A,B,+,-四个按钮改变T1,T2时间的多少(比如T1一开始是3秒,按住A后,每按一次+时间就会变大一点),带断电保存的

网友:
梯形图仅供参考!!!!!!!

网友:
忘了你需要带断电保存的。改变D0、D1、T0、T1软元件编号为带断电保持的即可。

网友A:
   这个可以使用的以,一个定时器一个+,- 按钮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