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碰配电柜总有电,怎么办?

楼主(2014-09-18):
机床的配电柜用手触碰外壳总是有电,柜里有伺服驱动器,PLC等。线路检查正常,不漏电,想请教下什么原因,这种现象正常吗?我该怎么解决?

网友A:
这是感应电吧,地线是否接了。

网友B:
你的零线合格(截面、连接)吗?柜子的外壳接零了吗?

网友C:
柜子外壳是否良好接地,工厂的东西,接零是不行的,一般零线都有电压,最好是单独接地。

网友D:
等电位,接地好,就没有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等电位,接地好,就没有了

网友F:
地线要确保真正的接地

网友G:
小儿感冒发烧!!!这是没接地的表现。。。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是感应电吧,地线是否接了。

柜子内压根线,直接接地试试。

关于接地与接零;

看看下面的图片:

网友I:
两个字:接地。三个字:接地线,四个字:可靠接地。回答完毕。

网友J:
看工厂配电系统的情况,对配电柜外壳采取可靠准确的保护措施。

网友K:
确切地说---------就近接地

网友L:
都说要接地,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思维的。现在的国内工厂标准供电电源配置TN-C、TN-C-S、TN-S,也就是三相四线制或者三相五线制。大多数工厂是TN-C四线制。在于这种制式规定下是不容许一部分接地而另一部分接零,道理就不多说了见安规培训资料或国标。TN制式接地与接零比较,接零的效果远比接地要好。

楼主提出的问题如果厂房是标准的,或者供电送过来的导线是四根那么其中必有一根是零线或者叫PEN线,首先机柜外壳是否用导线连接到与这根导线PEN上了吗,连接上了那么OK,非常明显的如果有麻电现象,那么就是这根PEN零线有故障了最大的隐蔽故障就在于前段导线电阻值很大了,也就是出现断线或者接头或端子虚接了。如果出现了这种故障作为电工、电气工程师或者工厂所有者都有责任尽快的处理这个故障,闹大了说是要出人命的。尽快查出故障恢复正常把隐患消灭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