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做工控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4-09-18):
我用一个PCI数字量控制卡,VB编程做一个小程序,当输入口1接通时,输出口1立即置位,我以前都是用定时器控件作扫描,一直接通,用if语句执行动作,但是总是感觉输出口1滞后了,反应不迅速,定时器作扫描不够快!

     想请教大神,VB应该怎么编程才能使当检测到输入1接通时快速的输出口1动作呢?

网友A:
你就不应该用定时器循环扫描,这样太浪费系统资源,如果程序很大的话那不是要等半天才扫描一遍。直接用输入口的change事件来驱动,当输入有变化时就执行输出部分程序。

网友B:
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到jqmkd.com去发你这个问题.

有人回的

~~

网友C:
你就写  in=out  就行。。这样只要一扫到就动作。

网友:
高手,我发现现在高手都用高级语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