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奇怪现象

楼主(2014-09-18):
变频器是台达F系列,接电机一启动报OC,不接电机不跳闸也没电流显示,但换另一个电机还是跳,该电机在另一个同样的变频器上正常。

网友A:
你要先查变频器手册这个OC报警是什么意思。在现场手册是个很重要的东西,再熟悉这个变频器出问题都需要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先查变频器手册这个OC报警是什么意思。在现场手册是...

 OC就是过电流

网友B:
显示的符号:OC

异常现象说明:变频器侦测输出侧有异常突增的过电流产生

处置方法:

1、检查电机输出功率与变频器输出功率是否相符合。

2、检查变频器与电机间的联机是否有短路现象。

3、增大加速时间(P10,12)。

4、检查电机是否有超额负载

根据你说的情况,只能用2、3处理方法试试看

网友C:
这只变频器负载能力被搞掉了,变频器要维修了

网友D:
电流互感器易出问题。

网友E:
检查一下参数设置。。。变频器额定电流修改为>=电机的额定电流。。。电流参小了就报过流了!

网友F:
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到jqmkd.com去发你这个问题.

有人回复的

!

网友G:
检查变频器霍尔传感器连接线

网友H:
是不是F系列的用于风机的,与其他电机用,参数要设置调整的

网友H:
OC参数值的与电机的起动电流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