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的各种通讯方式

楼主(2014-09-18):
求助,触摸屏上可以看出,

1.一个LAN口,用于以太网通讯,

2.USB2方口用于方口转USB通讯,

3.一个COM口,在淘宝上看见过这种线卖

4.扁形USB1,就是像电脑上的USB接口

那么,这些口是怎么通讯的,尤其是第四个,听说是制作优盘综合功能包,然后把优盘插在上面就好了?

求解释

网友A:
求助,触摸屏上可以看出,

1.一个LAN口,用于以太网通讯,

这个不熟悉,没做过这方面的应用。

2.USB2方口用于方口转USB通讯,

这个就是直接与电脑连接,用于下载组态工程的。

3.一个COM口,在淘宝上看见过这种线卖

这个是专用于与PLC连接通讯的电缆,可以自己根据要求做,也可以购买。

一般在MCGS手册中都提供了西门子,三菱等PLC连接的通讯电缆电路图。你可以看着做。

海为PLC的编程电缆直接可以用于触摸屏组态通讯。

4.扁形USB1,就是像电脑上的USB接口

如果你2的通讯端口坏了,直接可以再组态软件中制作U盘工程,然后把U盘插入这个口,

触摸屏供电后,自动检测到U盘,会有提示画面让你载入工程。画面简洁明了,你看就会了。

我以前有块屏,损坏了在线下载的端口,现在只能用U盘下载工程。

--------------------------------------------

网友B:
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到jqmkd.com去发你这个问题.

有人回复的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求助,触摸屏上可以看出,1.一个LAN口,用于以太网通...

  一楼说得很是详细啦,其实 以太网 现在使用很是普通的

网友D:
常用的是是第3个(COM口),和外部PLC等设备通信的,一般买屏时会给配一根电缆的;

LAN口和USB口一般是下载组态程序的

网友E:
1楼说的很详细啊

1、LAN口可以支持网线通许及下载的。

2、比较常用的下载口

3、比较常用的和PLC通讯口

4、如一楼所说可以支持U盘下载,做好U盘文件后,不需要电脑直接把U盘插上在屏幕上可以选择下载程序。

网友F(2017-06-21):
我也想学,不知道哪有资料。。。

工控、小子

网友(2017-11-23):
  1. LAN口可以下载和通讯

  2. USB口用于下载

  3. COM口也可以下载和通讯

  4. USB用于U盘下载

网友G(2018-05-28):
这个资料很实用,要努力学习

网友H(2018-12-14):
 一楼说得很是详细啦,其实 以太网 现在使用很是普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