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矩限制功能

楼主(2014-09-18):
台达B2伺服的正方向扭矩限制与反方向扭矩限制是什么意思,这两个与扭矩限制开启有什么关系,我想做一个锁螺丝退螺丝的动作,锁螺丝的扭矩要限制,但是退螺丝的时候可以不限制扭矩,该怎么设定参数。

网友A:
就是扭矩不能超过多少嘛。。比如螺丝锈死了,如果扭矩再大,就会烧坏伺服或者电机。。一般上紧的时候设定一个上限,扭不动了,就停止。往回其实就是第一下费点劲。可以设定一个扭矩,如果在这个扭矩下打不开,就停车报警,等待人工来处理。

楼主:
我用的是扭力限制外部10v电压控制,伺服是不会报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