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运行对CP343-1通讯干扰

楼主(2014-09-18):
首先说声“抱歉”刚注册的新手,还没有积分

本单位有套西门子300PLC,只要对面的低压变频器运行(施耐德ATV71-110KW),PLC(CPU314-1AG14)就会通讯(CP343-1)中断,变频器停止了,通讯就恢复了,有时就算变频器停了,通讯还是没有恢复,RUN灯不闪,必须要把CPU断电再上电就正常了。变频器再运行,故障依然出现。

PLC做了专门的接地,变频器的进出线与信号,控制线都分开了,变频器的出现也有电抗器。

那变频器发出的电磁干扰怎么屏蔽呢?

网友A:
CP343是和谁通讯?你的通讯距离有多远?PLC电源前加个滤波器或是采用隔离变压器,还有网线最好选超五类的网线带屏蔽,有时候也有可能是网线没插好。

网友B:
1.试试将PLC和变频器都要接地,但不能再同一接地点。变频器与PLC最好有400MM的距离

2.可以试试将变频器的接地端悬空,PLC接地或不接地。本人遇到过变频器对表头的影响,但变频器接地端断开后,就消除了此影响。

3.更换带屏蔽的水晶头试下。如果通讯的距离超过60米最好增加个交换机,以增强信号的传输

4.在变频器端网线上穿磁环。最好穿隔离高频的磁环。具体磁环的种类可百度查看

网友C:
 接地有试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CP343是和谁通讯?你的通讯距离有多远?PLC电源前...

 CP343是采集本套设备的数据发送给一台专门显示数据报表的工控机,通讯是CP343-1出来网线3米到光纤转换器,由光纤转换器变为光纤信号到300米远的光纤转换器转换为网络信号到工控机。

设备本体通讯是CPU314用DP线通讯,距离30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试试将PLC和变频器都要接地,但不能再同一接地点。...

 PLC是单独接地,变频器是和柜体与厂房钢结构相连的

变频器与PLC距离有将近3米

通讯线是光纤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CP343是和...

我觉得是你变频器接地不好,厂房钢结构如果不是在地下接地效果并不好。DP通讯的时候DP线中的变频器地线与PLC地线是连在一起的,造成PLC干扰。也有可能是你DP接头没做好,这个问题也经常发生。

网友D:
ywqs6202没有把情况说完整,PLC与变频器只有控制关系没有通讯。厂房钢结构绝对没有问题,厂房共六层都是钢结构的在地下的桩有多深啊

网友E: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建议跟换带屏蔽的网线。允许的话也可以试试降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

网友F:
PLC的电源是从那里取的,把电源加隔离变压器在给PLC了?你最好是在线监视一下是CP有干扰还是DP有了,这样比较好处理。按说经过光纤的话就没有干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PLC的电源是从那里取的,把电源加隔离变压器在给PLC...

 PLC电源是进线先进稳压电源后到UPS再到PLC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