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电位器选择

楼主(2014-09-18):
关于西门子变频器电位器的选择,看手册上写着最小4.7K.

接5K的应该问题吧?

不过刚好4.7K的有,5K到时很多个。

不知道这个电位器最大有没有限制。

网友A:
一点问题都没有,尽管用吧!4.7K 、、1/4W 就OK,

网友A:
记得接个正十伏电源给电位器就行了   ,

网友B:
最小 4.7K   最小两个字看到没,成哥

网友C:
放心大胆的用,很少见这东西出问题,10V的电压小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