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与HT8700T触摸屏通信问题

楼主(2014-09-18):
LM与触摸屏死活都通不上,换了台新PLC与新触摸屏,用默认的站地址51还是不行,问和利时技术支持了他也说不出来什么问题了,也不可能是PLC和屏的问题,有哪位大神可以指点指点,急用啊万分感谢

网友A(2015-07-31):
屏和PLC之间通信,要注意一下几点:

1、选择好对应的端口

2、通信电缆接线正确

3、设定好两者之间参数

4、注意参数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