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数字显示调节仪如何设置上下限报警

楼主(2014-09-18):
智能数字显示调节仪如何设置上下限报警

中能专家讲述智能数字显示调节仪有常开变常闭,常闭变常开触动。设定好上下限液位后,当超过报警设定值时,需要峰鸣器响,通过常开触点提供给峰鸣器一个额定信号源。这样当测量值到达设定报警值时,触点常开变常闭,峰鸣器响,到了上限需要怎么动作,那相对应的上限接点就接什么。江苏中能仪表科技有限公司到了下限也是同样,需怎么动作就接相对应的接点。智能数字显示调节仪还可以把两副接点都设为上限报警或都设为下限报警,智能数字显示调节仪温度控制,其实和液位控制原理是一样的道理,设定温度上下限给定值当温度高于设定值是停止加热,当实际温度低于设置值时系统发出加热指令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