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系统的电压选择

楼主(2014-09-18):
大家好,请教一个关于伺服电压选择的问题。

我正在设计一个类似机械手的运动控制系统,有六个伺服,每个伺服电机750w,伺服驱动器容量为1300VA,伺服驱动器可使用单相220V或三相220V供电。

六个伺服总功率为 750*6= 4.5 KW,总容量为1300VA*6=7.8 KVA, 再加上控制器和其他控制部件预留1kw。

1.请问总电源采用单相220V是否有什么问题?

2.请问多少功率或者电流以上才考虑用三相电?

网友A:
用两相电和三相电和功率没有直接的关系。一般像你这种情况都是用三相220V。用三相220V的好处:

1.三相220V电源的220V电压通过变压器,对地是隔离的,在不接地的情况下,即使人体不小心接触到了,也是安全的

2.国内电源的零线接法较混乱,得到三相220V的电源,是不需要零线的,所以这增加了设备的稳定性,抗干扰能力,而且避免了三相不平衡造成的故障。

3.我的邮箱254489112@qq.com,做PLC,触摸屏,伺服等非标设备电气设计,编程。欢迎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