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信PLC pid库问题求助

楼主(2014-09-18):
各位高手,现在有一台合信cpu224+CPU    和EM231   8AI电流输入模块,用了合信的PID-T温度库,据说非常好用,现在情况是PID也可以正常工作,但一直调不到理想状态,想用合信温度库的PID自整定功能,一直没有成功。

      问:1、合信PID-T是不是必须配用热电偶或热电阻类型的输入模块。电流模块和温度变送器配用方式是否可行。

              2、库中测量值的最大值是不是可以直接输入32000(我的电流模块读入温度换算为6400-32000)

               3、PID自整定需要什么条件,其中P;I;D初始值需不需要设置,怎么设。

                4、为什么我只要把自整定开关置位PID-T就一直输出为0(用的是模拟两口)

楼主:
自己先顶,望高手解决

网友A:
开始条件是设定温度必须高于实际温度,MAXPV改为13200,最好将16#03复位,然后就可以开始自政定了

楼主:
谢谢真玉米,复位16#03,是不是先赋0后,再赋16#03.

网友B(2017-07-01):
我这里也提供合信的PLC,还有国产的变频器,这些有需要的可以和我联系,有什么技术问题也可以一起探讨,我的联系电话是135882844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