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程序调用问题

楼主(2014-09-18):
使用S7200PLC编程时遇到下面困难,当只有一个调用子程序时能正常计时,但两个同时调用时就出错,请帮忙分析如何改正,谢谢!

网友A:
临时变量赋值问题,先赋值后使用。

楼主:
请问要怎样修改才能正确运行?

网友B:
具体的我也没有实验过但是我想这个问题好像和临时变量有关你可以改成全局变量试试,就是把LD换成MD或是VD试试,不行的话你可以换一下子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的我也没有实验过但是我想这个问题好像和临时变量有关你可以改成全局变量试试,就是把LD换成MD或是VD试试,不行的话你可以换一下子程序

换了试过还是出错,不能正确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临时变量赋值问题,先赋值后使用。

能具体说说怎样修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