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系列知识--S7-200和S7-300进行PROFIBUS-DP通信

楼主(2014-09-18):
S7-300与S7-200通过EM277进行 PROFIBUS DP通讯,需要在STEP7中进行S7-300站组态,在S7-200系统中不需要对通讯进行组态和编程,只需要将要进行通讯的数据整理存放在V 存储区,并且S7-300组态EM277从站时设置正确的地址即可。

一、硬件组态

1、安装GSD文件

选中STEP7的硬件组态窗口中的菜单  选项/安装GSD文件。导入SIEM089D.GSD文件,安装EM277从站配置文件,如下图:

选择GSD文件所在位置如下图

安装GSD文件

2、新建PROFIBUS网络

选择PROFIBUS -DP网络后点击属性弹出如下对话框

点击新建按钮弹出如下对话框

选择网络设置选项卡如下所示(设置PROFIBUS网络的通讯速率

3、添加EM277从站

导入GSD文件后,在s7-300硬件编辑软件HW config的右侧的设备选择列表中找到EM277从站,PROFIBUS_DP→Additional_Field_devices/PLC/SIMATIMC→PLC→SIMATIC→EM277 PROFIBUS_DP,并且根据通讯字节数,选择一种配置,本例选择8字节入/8字节出的方式,操作步骤如下

选择PROFIBUS_DP网络,如下图

双击EM277 PROFIBUS_DP后如下图

(确保EM277拨位开关设定的地址与以上EM277从站的站地址相同)

通信区域组态  选择8字节输入/8字节输出

组态完系统的硬件配置后,将编译下载到S7-300的PLC当中。S7-300的硬件下载完成后,将EM277的拨位开关拨到与以上硬件组态的设定值一致

二、组态数据交换区

本例中s7-200通过VB100-VB115与DP主站交换数据。把需要和S7-300通讯的数据整理到VB100-VB115中。

VB100-VB107是s7-300写到s7-200的数据,对应于s7-300的QB0-QB7;

VB108-VB115是s7-300从s7-200读取的数据,对应于s7-300的IB0-IB7.

设置V存储区的I/O偏移量,也就是在S7-300中设置S7-200数据交换V区的起始地址。设置步骤如下

双击网络上的DP从站弹出如下对话框

选择“分配参数”选项卡如下图

三、通信数据监控

S7-300中的数据监控如下

S7-200中的数据监控如下

注意:

①  S7-200用EM277模块通过PROFIBUS_DP与S7-300通讯,无论是S7-200 PLC 还是S7-300PLC中都不需要编写程序。只需要按照以上步骤把硬件组态好即可通讯。

②  VB100-VB107是S7-300写到S7-200的数据,VB108-VB115是S7-300从S7-200读取的值。

③  EM277上拨位开 关的位置一定要和S7-300中组态的地址值一致。

当你看到这个位置任然对S7-200和S7-300进行PROFIBUS-DP通信存有疑问,可以回复你的问题

你若问的认真,我必答的谨慎

网友A(2016-02-19):
不错,确实不错,挺好的

网友B:
学习一下,看看借鉴借鉴,写的可以!

网友C(2017-04-06):
很好的,一定会分享给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