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ASDA-AB

楼主(2014-09-19):
想用西门子S7-200来控制台达伺服ASDA-AB,不知道怎样设置参数来进行精确的位置控制。

网友A:
默认的就是位置控制,只要使能信号给定,发脉冲(脉冲+方向)就可以转的,精度有设定电子齿轮比。不过印象中S7-200是PNP的输出,而脉冲光耦是单向的,所以接法和说明书有的差别

楼主:
我按照上面的截图电路图连好了,但是PLC有输出,电机却不动作,驱动器那个一直显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的就是位置控制,只要使能信号给定,发脉冲(脉冲+方...

我按照上面的截图电路图连好了,但是PLC有输出,电机却不动作,驱动器那个一直显示0

网友B(2018-11-12):
楼主好人啊,好资料啊,快来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