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FC51变频器

楼主(2014-09-19):
FC51变频器上电报警AL8,报警状态下不能修改变频器参数么?改修后断电上电值好像没变!

网友A:
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不足,导致AL8

一般报警状态不影响参数修正,除非设定禁止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不足,导致AL8 一般报警状态不影响...

 是否禁止修改看那个参数啊?改产生是否,修改参数后直接断电再上电就应该会自动保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