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机的小秘密2

楼主(2014-09-19):
4材料试验

材料的机械性能:材料在外力的作用下,所表现的抵抗变形或破坏的能力,称作材料的机械性能。包括强度、塑性、弹性、脆性、断裂韧性、硬度等。

材料试验:机械性能试验、物理实验、化学实验。

材料的机械性能试验:拉伸、压缩、弯曲、剪切、扭转、冲击、疲劳、蠕变、持久、松弛、磨损、硬度等试验。在材料试验中,特别是金属材料的静态试验,最普通中经常用的是在室温条件下进行的拉伸试验。因为金属拉伸试验比较容易作,得到的数据能够反映受试材料的机械特点,因此得到普遍的应用。而作为金属材料拉伸试验的国家标准GB/T228-2002金属材料室温拉伸试验方法,具体体现了对金属材料拉伸的要求和规定。

5 各种实验

拉伸试验:又称拉力试验,是缓慢地在试样两端施加负荷,使试样的工作部分受轴向拉力,引起试样沿轴向伸长,一般进行到拉断为止。通过拉伸试验可测定材料的抗拉强度和塑性特性等。拉伸试样要符合相关的国家、行业标准对不同材料的拉伸试验要求。

试验设备:万能试验机、拉力试验机。拉伸试验曲线应力—应变拉伸曲线。

拉伸曲线的四个阶段:

阶段1(0ab)—弹性变形阶段a点对应PP值叫做比例极限负荷。b点对应Pe值叫做弹性极限负荷(不产生永久变形的最大抗力)0—a段ÄL正比与p直线阶段a—b段极微量塑性变形(0.001-0.005%)。

阶段2(bcd)—屈服变形阶段c点屈服点对应PSc—d波形段“平台”。

阶段3(dB)—均匀塑性变形阶段B点对应Pb值材料的强度极限负荷(所能承受的最大载荷)。液压万能试验机

阶段4(BK)—局部集中变形阶段(缩颈)K点为断裂点对应Pk值断裂负荷。

压缩试验:与拉伸试验相反,用于测定材料在静压力作用下的压力强度、相对缩短率和断面增大率等。对压缩式样的基本要求是两个支承端面要相互平行。

试验设备:万能试验机、压力试验机

弯曲试验:用于测定材料或构件等地弯曲强度极限,弹性模量及最大挠度。分为简支梁弯曲试验和纯弯曲试验。

试验设备:万能试验机、压力试验机(配备弯曲附件)

剪切试验:用于测定材料的抗剪切能力,一般用来评定铆钉用线材的质量。剪切试验分为单项剪切和双向剪切试验。

试验设备:万能试验机

冲击试验:利用摆锤冲击试样前后的能量差来确定该试样的韧性活脆性。特点是冲击力大、作用时间短、变化快。

硬度试验:是一种迅速、经济的机械试验方法,是测定材料机械性能应用最广泛的方法之一,是唯一不损坏试件机械性能的试验。

其他试验:扭转试验、疲劳试验、蠕变试验、松弛试验、持久试验

6 性能试验

金属材料的室温拉伸试验

材料包括的种类:金属材料和非金属材料,不论是哪种材料在外力的作用下,所表现的抵抗变形或破坏的能力,称做材料的机械性能。机械性能包括:强度、塑性、弹性、脆性、韧性、断裂韧性、硬度等。

强度:材料在外力(静负荷)的作用下,抵抗其变形或破坏的能力称做强度。抵抗外力的能力越大,强度越高,强度的单位Pa或Mpa(N/mm2或MN/m2)。按材料受力作用不同,强度分为抗拉强度、抗压强度和抗弯强度。

塑性:材料在外力作用下,产生永久变形而不被破坏的能力称做塑性。材料在受外力作用时,产生的塑性变形程度越大,则塑性越好。

弹性:材料在外力作用下,产生变形,当外力取消后,以能恢复原状称为弹性。

脆性:材料在外力作用下,没有明显的永久变形抗断裂称做脆性。

冲击韧性:材料抵抗冲击力的作用而不补破坏的一种能力称做冲击韧性。

断裂韧性:材料内部存在着由于各种原因所产生的微小裂纹在外力作用下,材料抵抗该裂纹扩展的能力,称做断裂韧性。

硬度:材料抵抗比它更硬的物体在压入时而不被破坏的能力,或者说材料抵抗塑性变形、弹性变形的能力称做硬度。

7技术特点:

1、选择附加力传感器可扩大测量范围; 万能试验机

2、力控速率调节范围也可以按应力速率选择,应力速率=力控速率/试样原始横截面积;

3、变形速率调节范围也可以按应变速率选择,应变速率=变形速率/试样原始标距;

4、力控速率和变形速率都和试样的材料有关,其范围都不能超出位移速率调节范围;

5、为了避免力传感器产生永久变形,在进行长时间保持试验时,试验力最好不要超过传感器满量程的50%;

6、有效拉伸空间为安装好标准拉申夹具后的试验空间,如夹具不同,其数值将有所区别;

7、有效拉伸空间和有效试验宽度可以扩展,订货时请特别申明;

8、“/”前后的数值为可选数值。

8检测控制:

1、检测与测力仪,拉力机,硫化仪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又不可分割,一般来说,对于一个特定的系统,在一个特定的试验条件下,它只是控制了一特定参数,如电拉,它只控制试台的移动速度,而检测量一般来说不止一个,如电拉一般有载荷、位移、变形等检测环节。

2、开环控制与闭环控制:开环控制测力仪,拉力机,硫化仪。

3、检测分档与控制分档:

检测分档:可分提高测量的灵敏度,解决大管理站称小物的问题。

控制分档:用来解决精确“定位”的问题,同时也解决测量精度的问题。

档放大与量程分档的关系: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又相互关联。分档放大是指测力仪,拉力机,硫化仪

放大器的一个局部参数,而量程分档是指试验机的一个对部特性参数。对用户而言后者有实际的含义,而前者并不需要用户关注。

4、D/A、测力仪,拉力机,硫化仪

转换器

D/A----数字量转换的量

A/D----模拟量黑心数字量

数字量比如:一杯黄豆,你可心用多少粒豆子来数出它的多少,但数量总是1、2、3、4、……n。

模拟量:比如一杯面数,你则无法数它有多少粒,也就是说你无法把它一粒一粒分开,它的量是连续的。

关于“码”的概念:原码、反码、补码、ASCⅡ格雷码。

关于“数制”的概念:10进制、二进制、16进制、BCD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