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MCGS的百分比填充抖动

楼主(2014-09-19):
采用百分比填充显示进度条,变量连接为process,脚本设为

if  precess<100 then process=process+10

if process=100 then

用户窗口.窗口0.close

用户窗口.窗口1.open

endif

在电脑上模拟很正常,百分比填充的为启动窗口(窗口0),百分比填充好了,窗口0关闭,窗口1打开。

连接屏时出现了,百分比填充到100,窗口0关闭,窗口1打开,但是瞬间抖动,窗口0再次打开,然后窗口1打开。紧急求助,关于百分比只涉及这一条脚本

网友A:
看看窗口0打开的条件,应该是这个条件没关闭

网友B:
窗口0开启的条件是什么?假设为 w=0,你的条件语句在

if process=100 then

W=1

用户窗口.窗口0.close

用户窗口.窗口1.open

endif

要把窗口0打开的条件取消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窗口0开启的条件是什么?假设为 w=0,你的条件语句在...

窗口0 设为了启动窗口,是这里出了问题吗,那该怎么改啊

楼主:
自己顶个,感谢大家支持,不该改为启动窗口,操作时显示什么窗口,启动窗口就是他,在它里面设置封面打开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