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台达定时器怎么不输出了

楼主(2014-09-19):
这是一个停止,停止后,自己断开停止,如题,怎么T19不计时了

网友A:
建议上传程序让大家分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上传程序让大家分析下

。。。。。身在山中啊,上面一个T19,下面又用了一次T19,当然无法输出,重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建议上传程...

那就改掉了

网友B:
是的,相互影响了。

网友C:
没有接通,咋回即时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