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程序无法上传到电脑,报“无上载信息”

楼主(2014-09-19):
施耐德PLC程序无法上传到电脑,报“无上载信息”  大虾指点,指点

网友A:
首先,计算机上安装的编程软件是否能够连接上PLC。

然后就是PLC内部有没有程序;

网友B:
好好检查一下,问题不大

楼主:
补充: 计算机上已安装了unity pro 软件,PLC内有程序,且运行正常,计算机能连上PLC  就是上传不了程序到计算机上。  谢谢大虾们 指点1

网友C:
这是程序设置了禁止上传功能    所以你是没法上传到pc的

网友D(2015-03-25):
项目设置中PLC内嵌信息 上载信息 没有勾选,下载程序以后就无法上载了,要么跟厂家要程序,要么重新编写下载覆盖。

网友E(2018-12-11):
我也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