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FX1N-MT的PLC控制台达B2伺服的问题

楼主(2014-09-19):
我通过FX1N的PLC控制一台B2  750W的伺服马达,求CN1管脚接线和定位控制编程。回原近接点怎么接,谢谢!!!

网友A:
这个说难不难,但要说清楚也不容易。如果没别的要求,就接PULS+,PULS-,DIR+,DIR-,即脉冲正,脉冲负,方向正,方向负,然后再接24V电源。254489112@qq.com

网友B:
看来楼主对这个是一窍不通,编程你在论坛里找找PLC擂台赛的106和107期,里面有你要的东西,这里给你提供张接线图纸。

网友C(2014-11-12):
cn1的接线要看台达B2的说明书,用PLC控制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