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io控制器如何控制伺服电机在给定时间内转出给定圈数

楼主(2014-09-19):
最近刚接触Trio控制器,有一个控制码垛机械手臂运转的项目。

项目的要求其中之一是:在0.2秒内控制机械手臂内的某一个电机旋转190圈(启、停不能过于猛烈。也就是说加减速度不能太大)(0.2秒是固定的,190圈是我根据转速比和丝杠导程计算而来的。如果数据不合理,请各位老师大胆指出,或者给出一个合理的数据进行解答亦可。感激不尽!)

本人选用的电机额定转速为4800转/分,计算可知无法实现上述要求。

请各位老师们结合自己的经验告诉小弟:如何在固定的时间内让电机旋转固定的圈数?

我自己的方案(前提是圈数不能过多)是:

UNIT=32768

SPEED=80

ACCEL=4*圈数/(给定时间^2)
DECEL=4*圈数/(给定时间^2)
MOVE(圈数)

思想也就是先让电机加速,然后立即减速。

小弟刚接触这款控制器,还有很多指令不会用,希望各位老师指导一下实现该功能时可能用到的其他指令。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如果脉冲当量UNITS = 电机转一圈脉冲数。 按照直接加速后减速运动的话,也就是说 SPEED * TIME =2S (S为圈数) ACCEL = SPEED / (1/2 * TIME)

楼主(2014-10-23):
引用 网友A:
如果脉冲当量UNITS = 电机转一圈脉冲数。 按照直...

您好,我也这么做过,效果也还行。想问下有没有指令可以完成这一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