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址32bit

楼主(2014-09-19):
各位大神,三菱32bit变址如何用v与z表示

网友A:
LD M0

DMOV K100 D0Z0

对应于32位指令,变址寄存器必须使用Z,自动对应ZxVx,例如,上面的例子自动使用Z0,V0作为32位变址寄存器使用。

网友B:
变址寄存器需要和其他寄存器配合使用,具体详见“编程手册”!它能够使程序步数大大缩短、提高运行效率及设备性能。简单地说,就是地址的偏移,偏移量由V、Z的值所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