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怎么给D赋小数或负数?

楼主(2014-09-19):
台达的人机跟plc问题,人机上某个参数可以设置为负数,小数,查看了一下,显示此参数是 有号十进制 数, 在plc中,我如何给这个参数赋值呢、?用 DMOVR F-0.03 D1 ,在人机上此数显示为 -6.21 ,这是怎么回事?有人遇到过没?

网友A:
PLC里是浮点,人机上就要设置为浮点,必须对应。你用浮点去对应有号十进制,结果不错才怪。

网友B:
要看楼主需要的是假小数还是真小数?前者仅仅是数值的显示格式;至于后者,需要将单位改成“双字”(Double Word)、格式选择“浮点数”(Floa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