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摇脉冲编码器问题

楼主(2014-09-19):
我用GALIL控制安川伺服,其中GALIL一个轴作为手摇脉冲编码器,当用手摇编码器的时候,即使不摇,所控制对应的那个轴(比如A轴)也会有窜动,比较小,一会窜一下,不管用手脉控制哪个轴都有这个问题。手脉选用的是让某个轴作为其他轴的主动轴的方式来控制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电磁干扰问题吗,应该怎么解决啊?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
电磁干扰的可能性笔比较大,但也不能完全排除galil卡或者手摇脉冲编码器或者其它什么东西故障的可能。

如果是电磁干扰,可以换用差分输出的手摇编码器,用屏蔽线,屏蔽层接控制卡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干扰的可能性笔比较大,但也不能完全排除galil卡...

 好的,我试一试,谢谢!

网友B:
你這問題很簡單 漏電造成 至於電從哪裡來就得自己去找 最快的解決就是將接地屏蔽線剪斷

根本不處理 問題還是跟著來

网友C:
有规律的窜动那应该是卡问题,无规律的应该是干扰问题,有兴趣也可以用我们的卡(固高运动卡)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