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代系统的维修

楼主(2014-09-20):
深孔钻DH1600

9-2CNC为新代10A的深孔钻出现X轴电机抖动不转,经查发现同步带有裂缝,卸下电机单独测试故障依旧。电机为SANYODENKI的P60B118350MXH00,驱动器为R1S05AA

修改参数没有效果。用手转动电机时发现电机有死点,似乎是轴承不好,后来发现有时拔掉电源后电机转动比插上电源插头要好一些,因此怀疑驱动器也有问题,由于无法进一步测试到底是驱动问题还是电机问题或者二者都有问题,决定将电机和驱动器一并换掉,新换台达ASDA-A2和ECMAF11830RS电机。

9-15到货并开始调试,设好各项参数并测试电机正常运行,装好电机开机在数控侧用手轮开动发现报警X轴严重追随误差过大,找手册,查手册后得知监控参数8-11为误差值Free,参数24-27为脉反馈脉冲数,参数40-43为命令脉冲数,参数72-75为机械坐标。显示参数8误差值为成10倍多增加,超过100即报警追随误差超过,根据手册,此报警一般为电子齿轮比和编码器反馈设定不正确,重新计算电子齿轮比1280000/10000,其中1280000为电机编码器线数,10000为需要的脉冲数即丝杠螺距10mm,一个脉冲走0.001mm则需要的反馈脉冲为10000。所以设定P1-44=128,P1-45=1,P1-46=2500。数控侧设N61=2500,N81=4。输入参数后发现误差还是一样的成倍增加,修改CNC侧电子齿轮比还是超差,再次看监控参数发现24号和27号参数值方向不一致,修改N41=1,方向一直了到误差还在,再次对比手册,影响该故障的因素无非就几样:输入脉冲类型,反馈脉冲数和电子齿轮比。只剩下反馈脉冲类型,伺服默认为脉冲加符号,检查CNC参数为AB相,修改伺服参数为AB相4倍频后机床正常。但是停机后机床的方向会自动改变,很奇怪。还有一个奇怪现象是Y轴突然没了反应,cnc坐标正常在动,电机不动,已排除电机驱动线路问题,重启也不能解决,但是后来突然就好了,很是令人匪夷所思!

10A系统比较老,查找资料,咨询 都比较麻烦。希望高手予以指正!

楼主:
维修的过程有什么不对还望高手给与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