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3G3MZ变频器被锁定,怎样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2014-09-20):
请教各位,一台欧姆龙3G3MZ变频器密码锁定,怎样恢复出厂设置?另外这个机种和台达E系列一样,知道台达E系列变频器解锁或通用密码的也行,请共享一下吧。谢谢各位高手了!

网友A:
找找手册吧,手册上有介绍的。

楼主:
密码锁定,不能修改参数。打欧姆龙热线,告知发到上海维修!

网友B:
台达变频器的超级密码 -B系列的 :57522
台达变频器的超级密码 -H系列的:33582 台达S1系列变频的万能密码:57522 试着看看这些能解开吗

楼主:
谢谢楼上热心网友,台达E系列密码范围是0-9999,4位的。和B系列S系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