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驱动器14号报警

楼主(2014-09-20):
大家好,手上有一个松下MFDDTB3A2003驱动器在机床上,不动作的情况下,上电过会儿就报14号,拆掉U/V/W线与编码器线,用交流220V电试机还是14号报警,请教下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万分感谢!

网友A:
下MFDDTB3A2003驱动器在机床上,不动作的情况下,上电过会儿就报14号,

可能是线没接好

下MFDDTB3A2003驱动器在机床上,不动作的情况下,上电过会儿就报14号,

好驱动器这样试也会报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MFDDTB3A2003驱动器在机床上,不动作的情况...

谢谢!确实是线的问题!

网友B:
还用松下啊,赶紧用国产先,动力线,编码器,控制线全送,省的你们费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