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通触摸屏与S7-200PLC求教

楼主(2014-09-20):
维纶通触摸屏与西门子200PLC通信,怎么搞?通信线是维纶通的。西门子200侧准备用端口1.PLC侧和触摸屏测参数设置是一样 的,就是连 不上。

以上设置有什么问题?

2.200的地址与维纶通触摸屏地址是怎么对应的?

比如 200的开关量  M0.0在触摸屏里面如何写?

VW0如何对应?

帮忙介绍下,谢谢,第一次 用维纶通的触摸屏不熟悉。

楼主:
进来的发表下自己的意见

网友A:
(1)问一下楼主PLC和触摸屏上的哪个COM口相连?COM3 ?

(2)至于地址

比如 200的开关量  M0.0在触摸屏里面如何写?

VW0如何对应?

          触摸屏中就是M0.0/VW0

(3)PLC和屏之间通信电缆是否有问题

  8.3对应触摸屏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