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组态王与温控表通讯问题

楼主(2014-09-20):
组态王与16个温控表modbus通讯,为什么设备测试的时候都能通讯上,但只要一进入系统就有几个通讯不上了,数据都显示问号。。。急求解决方法。。。

网友A:
通讯端口上还有其他设备吧,不同协议不能用一个端口

网友B:
可能仪表地址有重复的

网友C:
可能是你的接线485+和485-接反了,把通讯不上的那几个跳跳线,看看结果如何,祝你顺利

网友D(2014-11-10):
可以这样,首先先连一台设备,先连接通讯成功的,然后拆掉,再连接不成功的哪一个。试试看,我帮你找一下原因。

网友E:
应该数据变量建错了,也有可能

你们这个项目要用到无线传输模块吗?

网友F(2014-12-16):
你是不是在一个页面上显示所有的仪表数据,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你先去掉几个站,一个一个的挂,距离远波特率降低点

网友G(2018-07-19):
数量太多了 ,要多接一个485-232口

网友H:
检查下电源模块 是不是输出的电流不够

网友I(2019-07-09):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正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