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三菱PLC编程

楼主(2014-09-20):
三菱PLC中,开关SB1由OFF变成ON,Y001启动同时T1开始计时,时间到后Y001停止(此时SB1处于ON),当SB1由ON变为OFF时T2开始计时,时间到后Y002动作。要求T1和T2都可以通过外部按钮A,B,-,+改变时间长短且断电后再通电T1,T2会记住断电前的时间(按住A,每次按下-  T1都会减小)

网友A:
 这个程序应是不难的呀,建议楼主先自己编写一个看看运行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们帮助你一起修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