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出问题了

楼主(2014-09-20):
西门子PLC的CPU222用了2年后出现启动和停止指示灯同时闪烁,不能工作了,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A:
这个要看程序哪里有问题,是PLC输出闪烁吗?

网友B:
恢复出厂值悄悄,如果能联通的话。

网友:
具体情况是PLC上电后所有的灯都闪烁,不能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程序哪里有问题,是PLC输出闪烁吗?

具体情况是PLC上电后所有的灯都闪烁,不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