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调试双级反渗透设备

楼主(2014-09-21):
双级反渗透设备

有网友就问我什么是双级反渗透设备?说白了就是让咱们的地下水变成纯净水,具体的我跟你说说

反渗透设备的单级和双级主要是从工艺流程区别的。

单级反渗透设备 又称为一级反渗透设备,就是原水经过预处理系统、精密过滤器,通过高压泵将原水送至反渗透装置直接产出产品水称为单级反渗透。

双级反渗透设备又称为二级反渗透,原水加压送至预处理系统粗过滤,再进入精密过滤器过滤后,通过一级高压泵加压送至一级反渗透系统,该系统产出的水再由二级高压泵加压送至二级反渗透系统,生产出产品水,称为双级反渗透。

双级反渗透设备与单级反渗透的本质差别是不大的。其特点就是过滤效果比单比反渗透好一些,简单点讲就是原水经过一级反渗透设备过滤后水中的含有的有机物及杂质经二级过滤后会降低许多。如果还有够明白就参照下我提供的参考资料吧,之前我也不懂,看过之后才明白的。

一般情况下,手动进水阀是常开的,原水箱上有高低液位计,低液位开启电磁阀进水,高液位停止进水

楼主:
原水过后到达石英砂和石墨过滤器,

石英砂过滤器是一种过滤器滤料采用石英砂作为填料。有利于去除水中的杂质。其还有过滤阻力小,比表面积大,耐酸碱性强,抗污染性好等优点,石英砂过滤器的独特优点还在于通过优化滤料和过滤器的设计,实现了过滤器的自适应运行,滤料对原水浓度、操作条件、预处置工艺等具有很强的自适应性,即在过滤时滤床自动形成上疏下密状态,有利于在各种运行条件下保证出水水质,反洗时滤料充分散开,清洗效果好。砂过滤器可有效去除水中的悬浮物,并对水中的胶体、铁、有机物、农药、锰、细菌、病毒等污染物有明显的去除作用。并具有过滤速度快、过滤精度高、截污容量大等优点。主要用于电力、电子、饮料、自来水、石油、化工、冶金、纺织、造纸、食品、游泳池、市政工程等各种工艺用水、生活用水、循环用水和废水的深度处置领域。

石英砂过滤的作用

石英砂过滤器是一种压力式过滤器,利用过滤器内所填充的精制石英砂滤料,当进水自上而下流经滤层时,水中的悬浮物及粘胶质颗粒被去除,从而使水的浊度降低。

主要用于水处理除浊、软化水、电渗析、反渗透的前级预处理,也可用于地表水、地下水等方面。可有效地去除水中的悬浮物,有机物、胶体、泥沙等。

可广泛应用于电子电力、石油化工、冶金电镀、造纸纺织、制药透析、食品饮料、生活饮用水、工厂企业用水、游泳池等。可满足各行业液体过滤需要。

石英砂过滤是去除水中悬浮物最有效手段之一,是污水深度处理、污水回用和给水处理中重要的单元。其作用是将水中已经絮凝的污染物进一步去除,它通过滤料的截留、沉降和吸附作用,达到净水的目的。

适用范围

1.用于要求出水浊度≤5mg/L能符合饮用水质标准的工业用水、生活用水及市政给水系统;

2.工业污水中的悬浮物、固体物的去除;
  3.可用作离子交换法软化、除盐系统中的预处理设备,对水质要求不高的工业给水的粗过滤设备;

以及用在游泳池循环处理系统、冷却循环水净化系统等。

楼主:
1)  一级反渗透开始运行。新开机之二级设备应执行长时间的低压冲洗:保持二级初始阀门位置。注意:应保持一级产水压力不超过设定的安全压力(可执行比如部分排放、降低一级操作压力等操作)。

楼主:
保安过滤器:检查保安过滤器滤芯,确保无阻塞'

打开保安过滤器前进水阀,将预处理水导入RO设备,打开保安过滤器排气阀,排尽保安过滤器内空气;打开高压泵排气阀,排气高压泵内空气;将预处理水导入膜内,排尽膜内空气。

楼主:
主机停机

1)  打开浓水节流阀,低压冲洗90-180秒。

2)  关闭“二级高压泵”开关,关闭二级主机开关。

3)  关闭“一级高压泵”开关。

4)  切断系统电源,观察系统仪器表读数归零。

5)  关闭各预处理单元进出阀,排尽原水箱水位,排产水箱水位至水箱底。

楼主:
常见故障及排除

当反渗透设备出现运行不正常,如出水水量不正常、出水水质变差等现象时,须进行设备检修。

1、欠压

当RO高压泵达不到指定的操作压力,无法在额定压力下运行,以至引起产品水量下降,排水量减少。遇到此类情况,按如下表进行检修。

泵:隔离出泵,检查泵压能达到多少。检查在正确的运行程序中的水流量。

保安过滤器:检查保安过滤器滤芯,确保无阻塞。

原水流量:检查系统是否具备充足的原水。

压力表:检查压力表装配件里的杂物,清除所有可见性杂物,并更换装配件。确保管子在配件(接头)内部勿塞进过深,否则可能产生限流,造成错误的压力读数。如果上述步骤未能解决问题,应换表。

2、纯水流量不正常

纯水流量不正常,常因为膜的问题,如下所述:

a、低产水量:通常是由于无机物、有机物沉积于膜表面,造成出水量下降,出水水质变差,应进行洗膜。

b、渗透水大量流出:可能是由于膜损坏引起,如下进行检查:

压力容器的密封圈或膜的盐水密封垫被切断或失效。

反渗透膜可能被穿孔,引起出水水量上升,水质下降。

膜可能被冻坏,所以在摄氏零度以下环境使用时,应采用防护措施。

楼主:
安装调试双级反渗透设备经过历时1个月的安装调试 改造顺利完成验收,达到生产要求,并制定相关操作指导书和维修手册

网友A:
谢谢你的分享,我公司有三套反渗透设备,正准备研究一下呢。

网友B(2014-10-30):
恭喜圆满完成改造任务